三菱变频器频率输入FR-A5AX 与显示?

楼主(2009-09-22):
我有一台变频机设备,用一台FX系列FR-A540系列变频器,通过Y0-Y13输出到变频器fr-a5ax的频率设定端子,Y14输出到fr-a5ax的DY端子, PLC内输出频率BCD码显示7.06,为何在变频器上显示16.13!
请问:频率通过端子设定为何与变频器上LED显示的不同呢? 怎么换算两者之间关系呢?

楼主:
应该是变频器的FM、SD端子接的频率数显表TM2110 显示7.06 而变频器上显示16.13?
请问两者之间为何显示不同,怎么换算呢?谢谢!

网友A(2009-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