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调试数据的保存

楼主(2009-09-22):
使用GOT人机界面对伺服轴进行调试时,有多个位置值,保存在数据寄存器D中吗?
那样掉电以后会不会被清除了啊?
调试好的伺服位置数据应该保存在哪里呢?

楼主:
嗯?怎么没人知道吗?
打个比方,一个伺服轴在自动运行的时候有四个位置,到达每一个位置时都需要停止,等待动作完成再运动。现在通过人机界面调试好了这四个位置,位置值保存在数据寄存器中。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是保存在数据寄存器中的话,下一次开机的时候,这些数据不是全都被清除了吗?那样的话怎么保证伺服定位的数据每一次运行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A:
这不就跟配方一回事嘛!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谁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B:
把要保存的数据,设成掉电保持继电器(锁存)。也就是保存成配方形式,开机后直接调用锁存内的数据给伺服

楼主:
继电器?
浮点数可以放在继电器中?怎么做啊?
EMOV D0 K16L0?
可以吗?

网友C:
用锁存寄存器

楼主:
有锁存寄存器?没有吧,操作手册上没找到。
是不是文件寄存器(R)啊?好像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