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二重线圈错误

楼主(2009-09-22):
编完程序 用程序检查工具
出现二重线圈错误 如和修改程序 谁知道?

楼主:
是用步进指令写的 一调用循环出现的错误

网友A:
删除一个

网友B:
如果用双线圈方便你编程的话,请用SET 与RST

网友C:
用PLC内部继电器,把重复的Y点换成2了继电器,然后继电器的A接点并联就和你的结果是一样的了,PLC也不会报错

网友D:
用M代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