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在工程设计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场安装有200个给负载供电的插座(供应220VAC电源),负载是电视机的电路板,此电路板带有一个插头,插头插到插座上后,此电路板开始通电工作,进行寿命老化测试。老化时间到(完成)的电路板被拿走,重新把新的电路板插头插到插座上。我的问题是,怎样检测电路板的插头已经插到供电的插座上了呢?以便PLC程序记忆各块电路板持续寿命老化测试的老化时间。(PLC在工程中还要控制其他执行机构的)
    请问各位大虾,这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检测插座中的电流信号!!然后将电流信号转换成触点信号送入PLC就行!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插座中的电流信号!!然后将电流信号转换成触点信号送入PLC就行!

如何检测插座中的电流信号?又是怎样将电流信号转换成触点信号?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是装电流继电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能提供品牌型号吗?电流继电器没有用过呢,跟时间继电器之类的接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流继电器在使用中很简单!先测量你那线路板使用过程中的所需电流,然后定做电流继电器即可。
其使用方法是:在其线圈串入插座,然后触点接入PLC输入点就行!!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在我这工程中,每个插座带的负载电流是18A。选定电流继电器根据哪些参数?

网友A:
没什么大参数,那电流继电器比你那实际电流略小些就行!!!我在前几个月联系过几个厂家,他们嫌我那电流太小不给做,你那电流完全可以定做(如果没有现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象我这案子中要用的这种,大概多少钱一个?

网友A:
如果在几十个以上,估计也就在30之40元一个!!!不过我这是我自己在以前定时了解到的!!也许会有更便宜的。你可以自己找找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请问阁下是哪里的?在哪行发展?我们能交个朋友吗?我在深圳。
QQ:99105929。Email:feng_sir@yahoo.cn

网友B:
你可以用电流继电器检测电流啊!这样是最简单最方便的了。
我这一次是用的智能电参数仪表,可以测量电流,电压,功率等参数。是测试博世的串激电机的,带485通讯,1000块一个,精度是毫安级别,便宜的有500块的,
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C:
你能不能这样做a  !!!!
插座是不是3口的啊 、、、你吧接地的那个口改下 。。。做成一个开关,,插头插进去的动作
不久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不能这样做a  !!!!
插座是不是3口的啊 、、、你吧接地的那个口改下 。。。做成一个开关,,插头插进去的动作
不久好了吗!!

插座是3孔的,这个想法曾经在脑子里闪过一下,但无奈没想出怎么去弄。朋友,你这样做过吗?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C:
我没做过  只是这样想了
可以这样  插座不是夹住插头的吗。你吧两个夹片分开做成一个常开点,插口插进去的是导通
或者这样,。想办法特制一个底座,里面装接近开关,。插头插进去的时候接近开关动作
都是一些搓建   乱想的  呵呵  是不大好实现

网友D:
方法太多,在插座上做个面板(要方便插拔),面板上开好大孔,使插头可以伸入,在大孔两端固定一对对射管(自己做很便宜),就能检查插头有没有插入,接下去工作就简单了。

网友E:
在插座外面装一个微动开关就行,又省钱又省力气、还不破坏插座的电气性能、又安全。

网友F:
插座上并一个220V继电器不就完了,还那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座上并一个220V继电器不就完了,还那么费事。

在插座上并一个220V继电器,那插头插不插进插座,没有引起这个220V继电器的状态发生变化吧?!并联在插座上的这个220V继电器不是一直通电了吗?如何实现检测负载已经挂上?

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插座外面装一个微动开关就行,又省钱又省力气、还不破坏插座的电气性能、又安全。

如果是插座供电停止了或电路板负载断线故障,插头是在插座中,但是电路板这时候并没有在通电下进行老化测试啊,这段时间不能当作在线老化时间啊……
    应该是采用一种能检测到电流的有无的电流继电器比较合适,如果哪位有用过的,提供个型号、品牌,小弟很感谢!

网友G:
最省钱的方法,利用小功率变压器,自己绕制电流互感器(注意:不是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1次侧与插座串联,2次侧的电流经保护电阻降压整流后与PLC的输入回路并联连接取得信号,能取得通电信号,其他的编程就看你的需要了。

楼主:
现场有200个插座,要自制200个电流互感器,小弟搞不过来啊……

网友H:
根据负载电流大小买个交流电流继电器串在插座回路中,不就行了吗?

网友I:
装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检测插头的插入啊,电源从插座中取不就行了!

网友J:
用最简单的电流磁场效应,将电源线做成简单的螺旋管,中间加入干黄管。主电路电流通过干簧管接通,反之断开。

网友A:
既然有200个插座为什么就不用电流继电器呢??再说如果定做200价格也不高。安装又方便实用为什么不采用???如果采用楼上诸位所说意见!!我看就人工改造插座费用也不低!!
以上仅供参考!!纯属个人意见,不对任何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插座供电停止了或电路板负载断线故障,插头是在插座中,但是电路板这时候并没有在通电下进行老化测试啊,这段时间不能当作在线老化时间啊……
    应该是采用一种能检测到电流的有无的电流继电器比较合适,如果哪位有用过的,提供个型号、品牌,小弟很感谢!

请问你说的插座供电停止或电路板负载断线这中情况很多么?,退一步讲哪怕一个月里面有1到2回这样的情况,重新老化不可以么?(计时从零开始,多了老化时间也无妨)会有什么后果?另外或者老化时间很长一年半载,重新老化时间浪费。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K:
建议用小接触器控制你的插座通电断电  PLC输出控制接触器吸合  接触器的常开点给PLC信号表示老化开始

网友L:
电流转换一下,

网友G:
200个插座不会是同时要通电测试的吧,如果是要同时通电进行老化测试,无论是用什么元件做采样信号,整台机的造价还是好高啊。请说明一下实际的测试要求。资料不祥细,大家是只能给你片面建议。

楼主:
在现场使用中,将根据要老化测试的电路板的数量,200个插座可能全部接通负载,也可能有一部分插座暂时空置;亦或者是这样,今天只有100台A型号电视机电路主板在老化,过了几天,再增加另一B型号的电视机电路主板也有50台拿来通电老化(当然,不管哪种电路板,其额定电流不会超过18A)……在老化没完成之前,电路板的插头在非电路板故障需取走检测外,都是插在插座上的(不管总机是停电了,或工厂下班了)。要求,在控制台上可以(1)看到每个插座所带的LCD电视机主板老化的开始时间、累积的通电老化时间,记录因质量问题需取走的电路板取走的时刻跟已经老化的累积时间;只要哪个插座插上了电路板插头,在控制台上对应的老化通道的老化时间自动记忆(我想,可以看成是200个老化通道),(2)老化房的温度检测及恒温控制;(3)定时开机、关机功能;(4)操作员等级密码功能。顺便咨询各大虾,这样的工程,把这电气系统承接下来自己搞(包括电路图纸设计、PLC编程及调试、现场仪表、上位机通讯等(除电柜接线、现场布线安装外)一切电气搞定),至少要收多少钱才有赚头?

网友G:
200个老化测试的控制,建议采用电阻位差取电压用光电耦合取信号(光电耦合加上电阻组合才1元多)。具体方法用2个电阻及1个电容串联后与插座并联,光电耦合与其中1个电阻并联(并联的电阻值约10欧左右,具体阻值要按光电耦合的参数来定,另一个电阻值一般都是在10M欧左右)
从你的工程来看,(1)老化测试的时间累加到有断电记忆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2)如果用三菱PLC就需要配置温度控制特殊功能模块;(3)定时开机、定时关机有2种:用时控开关器控制整台设备、利用PLC本体控制电路板通、电状态及相关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4)操作员等级密码功能要有触摸屏才能实现。具体有多少赚头,这个很难说,要你自己核算投入的成本加制造天数来定。旁人很难加意见的。

网友M:
那么多方法,选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