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LC 没有威伦屏能在线模拟吗

楼主(2009-09-22):
有PLC 没有威伦屏能在线模拟吗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啊

网友B:
总是通讯有误,PLC(fx2-80mt)

网友C:
要把串口号设的小于COM4
一无所有

楼主:
这么连,用什么数据线?

网友B:
通讯口RS-232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停止:1
偶校验
COM1
在线仿真总是通讯错误。
请教高手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D:
设置错误,屏里面通讯口RS-485

网友B:
谢谢6楼,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B:
闷,还是不行,是不是FX2-80mr系无法在线模拟,(EM500/ADP6)都试过,请高手回答,谢谢各位。

网友E(2009-11-06):
怎么能实现在线模拟,用怎样的通讯线?

网友F:
远程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