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大家好:
     小弟是新手,最近在做一个红绿灯的课题,要求有左拐,和人行道,主程序方面已经搞定,但是用七段数码管倒记时,小弟也找到一种方法,就是分别用七个输出去控制数码管的七个端子,但是这样一边要两个数码管,两边四个可就是4*7=28个输出,大家也知道多了这么多的输出,那得多多少钱?各位大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PLC的输出.

网友A:
在单片机的程序设计中,有静态扫描和动态扫描两种。LZ的28个输出就是静态扫描。动态扫描由位码和段码组成。位码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段码控制显示什么。我想,PLC系统也可以这样做吧。。。。。
详细地东西,可以搜一下。。。

网友B:
这个不难,用SEGD指令可以实现,具体自己参照指令表。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C:
我想说 你可以用PLC去控制单片机  在用单片机 控制数码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 你可以用PLC去控制单片机  在用单片机 控制数码管啊

你弱智啊,那还不如直接用单片机那?没看到人家是想省着点。人家要是懂单片机还用来这吆喝啊,脑残!!!

楼主:
1楼的兄弟,小弟不是很明白,还请赐教.
2楼的兄弟,我查了SEGD指令,也许小弟比较愚笨,小弟看SEGD指令也只能方便的将二进制转换成七段码,但小弟还是想不出怎么减少输出.
3楼的兄弟,小弟才疏学浅对单片机一瞧不通,要不然也不会用PLC来控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单片机的程序设计中,有静态扫描和动态扫描两种。LZ的28个输出就是静态扫描。动态扫描由位码和段码组成。位码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段码控制显示什么。我想,PLC系统也可以这样做吧。。。。。
详细地东西,可以搜一下。。。

你傻啊,不懂就别在这显示你的无知,根本就是两吗事,没看到人写的是在做课题啊,要是能用单片机还用你说啊

网友D:
LZ最好能把题在说的详细点。具体灯的显示是怎么要求的

网友A:
图中,如果需要显示4个数码管,则需要的输出为 4+7=11个,原来的4*7=28个
不知道LZ是不是要的这样的效果?
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数码管都一直在接通显示,是在不停的得电、失电。但,数码管有余辉,以致于人眼并不能觉察出。当然,开关的间隔时间需要调好,要不会有闪烁的感觉。
描述:随便画的,说明意思。图太大了。不会整小。见谅!
附件: 示意图.rar (6 K) 下载次数:41

楼主:
谢谢二楼的兄弟,小弟基本明白了,但是程序方面还要在研究研究,对小弟有点难度.

网友E:
倒计时和交通灯主干线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原来是三个灯,如果没有闪烁是三个状态。倒计时应该是0-9共十个状态呗,(可以用左或右回转指令)每个状态应该输出什么注意一下,(想省事可以用mov指令或或那个七段数码器专用指令),
楼主说的输出口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啊,四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一样,用同样的接口,这样在数码管上只用7个输出。要是区分红黄绿颜色时间的话,接口就多了,用个plc似乎不方便了,可能只要楼上们说的用几个单片机

网友F: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