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plc如何发负脉冲

楼主(2009-09-22):
三菱的PLC用那个指令能发负脉冲?用在位置显示上,正转时位置正确,反转时位置还是一直增加。脉冲的监视用D8140.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双脉冲?ccw/cw?如是则可用pls或plsr指令,两个脉冲数相减得当前位置,如果是单脉冲,则不会出现你这样的事

网友B:
将脉冲频率写成负值,也就是加个负号。

楼主:
先谢了,我试试

网友C:
要想D8140跟随脉冲方向一起改变那就用绝对定位或者是相对定位即可。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给个事例看看吧!!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加负号不行,步进电机不转。回复4楼我现在用的是脉冲输出PLS,明天该成绝对定位试试。先谢谢

网友D:
PLC没Y点输出没有负脉冲正脉冲之分的,要用2套程序利用浮点算法,互相算出要PLC输出的脉冲数量,正反转向需要PLC的另一Y输出点,控制电机转向(有的驱动器是用组合代码驱动,就另当别论)。

网友E:
不懂,PLC是不是三极管输出的

楼主:
请教下7楼原点归零时是不是有负脉冲输出,我要的就是那个负脉冲。如何编程能发负脉冲。我用D8140监控归零时D8140能加能减。谢了

网友C:
PLC是不可能发负脉冲的!!!!!!!!PLC能做的就是双脉冲输出或者是单脉冲加方向输出。双脉冲为:Y0=正转脉冲+Y1=反转脉冲,单脉冲为:Y0=脉冲输出,Y**=方向控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