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三菱PLC的方便制令IST怎么用,(IST   X10  S21  33) 是啥意思?

网友A:
是对初始化状态和特殊辅助继电器进行自动控制的指令,翻一下手册上面用详细的用法>

网友B:
我对这个指令也一直搞不懂,看手册看个半天也搞不清啊

网友C(2010-10-31):
这个指令简单地说就是 帮你设置好 手动 自动  复位 等几个状态
接上旋钮开光就能选择需要的状态了

网友D:
三菱PLC的方便制令IST怎么用,(IST   X10  S21  33) 是啥意思?

原點、手動、步進、一次循環、連續循環、啟動與停止。一個指令IST就可以。

IST X10 S21 S33 是X10開始至X17

X10是手動、X11原點復歸、X12步進、X13一次循環、X14連續、X15啟動、X16停止、X17原點復歸....

X10~X17可以控制S21~S33為單循環或一個狀態一個狀態執行(步進)或連續等....對應上面X10~X17

S1 S2 S3 為IST用。S1為手動控制。S2為原點復歸用。S3開始為狀態流程圖初始。

以上簡單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