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 HE温度模块问题

楼主(2009-09-22):
一台C200HE,温度模块为TS02, 安装位置在CPU旁边,模块地址为100吗?4个传感器,读数地址为.121 122 123 124 吗/.怎样理解?还有一块AD001在扩展机架第1槽,模块通道为110.而传感器读数地址为181 182 183 184 怎末理解呢..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2009-10-30):
在100-199之间,和拨码开关有关,说明书上有。

网友B:
根据模块上的机器号而定,与装在哪个槽中无关。
地址=100+10*机器号,机器号为2,
则四个当前数据存放地址为121,122,123,124,
120为控制字,用来控制某一输入不能使用等等相关作用。
另外,还有参数地址=D2000+100*机器号,为D2000-D2099,
用来为各个输入设置上下限,平均功能,等等相关作用。
同样,机器号是8,如此分配。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