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22):
FX2n-4DA输出的0-5伏电压如何把它变换成电流信号,如果不修改程序串接一个电阻(250欧姆)可以不?谢谢解答!!!

网友A:
串接电阻一般是不行的,因为电压输出状态的阻抗比较高,而电流输入的设备输入阻抗较低,一般有相差一个数量级以上。你这250欧估计是直接用5V除20mA得来的,这样不考虑阻抗是不行的!
你可以通过设置BFM#0缓冲存储器将相应通道设成电流输出。(有4-20mA,0-20mA区分)

楼主:
谢谢XIAOQIZI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