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步进电机使用的帮助

楼主(2009-09-22):
一个新手,正在寻找步进电机使用方面的帮助,请各位务必帮忙,谢谢!
1,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话,以控制器Q3HB220M为例,请问15针接口中各线分别接向哪里?能否给个图示?
2,需要在PLC增加特殊模块吗?是什么样的模块?

网友A:
不需要PLC增加特殊模块

网友B:
步进电机上有说明书图的,建议你仔细看看,但最起码有2个线是电源,1个或者2个脉冲输入,如果是一个脉冲输入的话就有一根线是方向,一根是脱机,以上几根线最少要有一根线做回路,
PLC不需要加模块,但需要是晶体管输出的,而输出电压必须是DC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