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如题,打开的时候出现

为什么还要密钥啊,你们下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出现了你们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都用不了了,好伤心
希望大虾们能帮我解决下的
在线等待,急!

楼主:
哪个好心人告诉我下吧

网友A:
在网里找一个授权装一下,去授权管理器里找一下还有没有问题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能给个下载的链接吗?
我打开管理器,看了下缺失的许可,见下图

楼主:
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原来的是试用版的授权,到时间后会无效,安装无限期的授权就可以了。在本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C:
这里面有授权
附件: Step7 v5.rar (53 K) 下载次数:125
  • 下载积分:+1(名明德)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2009-11-01):
    首先你要在你的硬盘里最起码要有一个盘是没有中文的文字名,如你的几个盘都是中文名就选一个把它改为字母名,至于再打开此盘里面的文件夹都是中文也就不要紧了。你在建立一个新文件夹也由字母起名,不能要中文,因这软件不认中文一个字,你把软件安装在这个字母文件夹里,运行软件时它提示你,你就把授权点击用上,即可。我开始也是安在中文夹里跟你一样不行,认真看了安装阅读后琢磨出来的。

网友C:
    ① 对了还忘了一条,一定要把你下载的STEP7_V54_SP3_CN,软件也要放在这个字母夹里,你安装点击的那个图标在这个文件夹里第几层夹里你安装时就把软件安装在这个夹里,它要求要安装在同一个根目录,如你不懂就理解为装在自己肚子里,双胞胎吧。  ② 首先你要在你的硬盘里最起码要有一个盘是没有中文的文字名,如你的几个盘都是中文名就选一个把它改为字母名,至于再打开此盘里面的文件夹都是中文也就不要紧了。你在建立一个新文件夹也由字母起名,不能要中文,因这软件不认中文一个字,你把软件安装在这个字母文件夹里,运行软件时它提示你,你就把授权点击用上,即可。我开始也是安在中文夹里跟你一样不行,认真看了安装阅读后琢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