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据线可以热插拔吗

楼主(2009-09-22):
我在淘宝网上买了一根80元的S7-200(还有280元一根的)光电隔离型的数据线,他们说容易损坏通信端口,我想问一下是这样吗。应该怎么操作呀。请高手高所我。谢谢了!!!

网友A:
这类山寨产品,最好有一端断电后插拔,即使带电插拔,有可能不会遇到端口烧坏的情况,但如果遇上了,只能找个角落哭吧。

网友B:
80元的光电隔离?

网友C:
山寨产品

网友D:
其实普通的就行,30元搞定!

网友E(2009-12-14):
不可以热插拔,我上次忘记了,烧了!

网友F:
我认为插拔时,最好不要在通讯状态时进行,至于线材我10多元自己做的线至今还在用.当然用西门子原装线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大家都说要烧通讯口的事,还是小心为妙,真的烧了时,就像楼上说的,只能躲到角落里去哭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