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教一个PLC输出电源问题

楼主(2009-09-22):
各位好!
最近碰上这样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向各位大哥大姐求教下。我公司用的三菱FX系列PLC,其输出端和COM端间都是24VDC,可以直接驱动传感器或其他直流负载,也可以通过先连接24VDC那种中间继电器,然后来控制220VAC的接触器。但我看书本上的是直接另加一个220VAC的外在电源,然后直接驱动220VAC接触器,请问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外加一个220VAC电源来直接驱动接触器吗?请说明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其输出端和COM端间都是24VDC 但我看书本上的是直接另加一个220VAC的外在电源 >请认真研究一下你的书本与 你的PLC实物。是COM0还是COM

网友B:
不就换个电源吗!不用24V的就行了啊!

网友C:
1 楼提醒是好样的,我的意见和他一样,

求教一个PLC输出电源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