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三菱伺服电机在通电,不运转时发出吱吱的声音正常吗?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台大的15KW的 而小1.5KW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当时大的时候位置控制
应该正常  那个可能时候因为电机给了脉冲信号 而伺服开启没有给

网友B:
不正常,私服系统在通电的状态下,不管运转与否,都是没有声音的,特别是在要求较高的位置控制中,电机的振动有可能让机械系统共振,影响机器的正常工作和寿命.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该伺服的参数可能设置的不合理。非常可能有震荡产生。

网友D:
这是共振现象,在参数里面可以调整.具体看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私服系统在通电的状态下,不管运转与否,都是没有声音的,特别是在要求较高的位置控制中,电机的振动有可能让机械系统共振,影响机器的正常工作和寿命.

高手  还请解释下 电机只是通电还没有运行 就会产生共振?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FB里面的一些参数应该有所调整

网友C:
伺服电机不同于普通电机通电就转,伺服电机通电以后即开始工作,当运动指令或脉冲没有出现时,伺服电机也会产生一个转矩,此转矩等于负荷的转矩
,因此伺服电机处于零速状态。参数调整不好或伺服放大器精度不好都有可能产生共振

网友E:
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不同于普通电机通电就转,伺服电机通电以后即开始工作,当运动指令或脉冲没有出现时,伺服电机也会产生一个转矩,此转矩等于负荷的转矩
,因此伺服电机处于零速状态。参数调整不好或伺服放大器精度不好都有可能产生共振

当运动指令或脉冲没有出现时,伺服电机也会产生一个转矩,此转矩等于负荷的转矩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电机处理锁定状态 运行时自行解除锁定 开始运行 是吧?

网友C:
锁定知说不准确,从物理学原理知 当转矩等于负荷转矩时,负荷只能有两种状态 1是静止
2是匀速运动 此时电机处于静止状态。也就是零速状态,
这也是伺服电机响应快的特点之一

网友F:
用軟體掛線去監看,比較容易發生點及轉距,並且可看叁數比較

网友G:
我这里很多,把同步带放松一点,把速度环参数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