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流92A,应先多大开关

楼主(2009-09-23):
三相电路计算电流92A,先用100A整定电流的开关,请问是否合理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那92A是控制什么负载???如此草率说用100A有点简单!

网友B:
选大点好,整定电流应该是峰值电流

网友C:
如果负载是控制普通电机的话,开关要用到200A

网友D:
不管什么负载100A都不行,电动机的话要考虑启动,电加热的话就更不行了,小负载的话还要考虑运行时间,

网友E:
应当用200A的。不知楼主是控制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相信自我!

网友F:
如果负载是控制普通电机的话,开关要用到160A就可以了!

网友G:
无论什么负载都应该要160A以上吧,如果用100A的话负载启动的时候很容易导致空开跳的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H:
如果是施耐德的开关100A可以,国产的稍微大点125A

网友I:
选择1.5倍就可以了,.92*1.5=138

网友J:
你这三相电路多少负载不太清楚~~如果是一台电机的..话,应选200~~250安的空开

网友K:
150A 200A不然。你要经常换开关。注意是富士的漏电开关。质量是很好的。我们这里最大的是用500A的。比22寸液晶显示器还大。

网友L:
要选1。5-2倍的

网友M:
150A还围绕这个问题说吗???

网友N:
按理论说,开关额定电流略大于实际工作中最大的电机额定电流乘1.5~2.5,再加上其它电机额定电流和。可实际中开关选择都很大,一般只作短路保护。

网友O:
1.5倍

网友P:
大百分之二十五就差不多了

网友Q:
一般断路器的脱扣曲线,瞬间大一倍也不会跳的

网友R:
无论什么负载都应该大于100A,如果负载是控制普通电机的话,开关要用到125A就可以了!

网友S:
要依负载特性而定,如果是电机一类感性负载而且是单个马达就要选两倍电流的开关咯,如果是照明一类或分散的小马达为负载就选小点1.25-1.5倍就可以啦!因为电机启动时最大电流可以达到额定电流的七倍

网友T:
92*1.25=115,稍微大于这个数就OK了!

网友U:
选电机启动型断路器嘛 看看脱扣曲线 一般都能躲过启动电流的 所以100A是够的 不用160的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V:
不太合适,如果是冲击性负载,很容易跳闸

网友W:
应选150A的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X:
全是小电机的话没问题,如有大电机而且主要是看起动负载多大,一般是1。5倍到2。5倍左右空开,也许要更大,结果还是要看起动的时候负载带动的是什么,嘻

网友Y:
100A,误跳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Z:
人家说的是计算电流呀,应该是满负荷的情况下的了,100的开关可以用。

网友AA:
可以用了

网友AB:
问题太弦了,大伙说的都是道理
时间和乳沟一样,挤一挤还是有的

网友AC:
不得低于92A的1.1倍

网友AD:
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关键也就是个负载瞬间冲击电流的问题!关键就看这92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了!但个人觉得,1.5倍的设计理念是对的,个人认为160A是一个合理选择!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