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48MT故障

楼主(2009-09-23):
一台三菱FX2 PLC按启动无反应,按下急停后反而启动,检查为PLC故障,急停输入点X11,Y10输出,请问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故障在那里(程序没有错)。

网友A:
应该是程序出错!!而你却说程序没错,那就不好说喽!!!不知道你那PLC上得出错指示灯亮没亮??

楼主:
不报错,我怀疑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因为将同样机台的程式考进去也不行。输出的Y10指示灯也不亮,把急停开关打起来能停机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运行开关打到OFF也不能停

网友B:
是不是你外面启动和停止的接线问题哦????

网友C:
你的輸出點短了

楼主:
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相同机台的PLC互换过了。输出控制的是变频器

楼主:
问题真在输出的光耦合短路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光耦坏了自己还是可以更换!!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D:
哈哈,急停开关接反了。

网友E:
是什么设备 是不是卷钉机

楼主:
这种PLC输出点在一块小板上,背面向上,在第一次检修时弄错了,焊下了第二块板检查没问题,后来经大家提醒,再次细看才发现是第三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