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本人急求威纶触摸屏下载线的连线方法,还望有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维纶触摸屏端5--------PC端5,触摸屏端7--------PC端2,触摸屏端8--------PC端3,电脑端用9孔插头
下载积分:+2(吴高山)

网友B:
2-3-5 对7 -8 -5 前面连电脑232接口后面接屏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威纶各型号触摸屏的下载线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各型号的屏不是一样的,高级点的就不一样啦

网友D:
直接用USB线连接就OK了,本人正在用

网友E:
两头都是9针母插头哈

楼主(2009-11-03):
再次请教各位MT6056的屏是用这种线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威纶各型号触摸屏的下载线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我现在的是用USB , 下载线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