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165配CF卡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教:我用一个GT1165-与S7200的PLC连接,要做存储功能。就是把PLC里的3个温度按一定周期传输到CF卡里,然后用EXCEL打开。
哪位师傅能发个示例工程给我啊。

网友A:
有意思!跑这问起来了。
抱歉!没注意到GT1165的没日志功能,只有把它当报警记录来试试。
从侧面的菜单双击报警记录,展开后就好设了!

楼主:
楼上的 哪有样例啊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