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小问题

楼主(2009-09-23):
Q系列有没有什么指令或方法把本地站和远程站的I/O映射到数据寄存器里???

网友A:
可看一下手册的附录:专用指令一览表(中文手册还差一个RLPASET指令)。

网友B:
看看CCLINK手册,有详细的价绍

楼主:
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以下这个程序中的问题,假设外围的输入、输出从X0、Y0 到X4FF、Y4FF,一个画面只做16位输入输出状态显示,用程序里的MOV K4X0 D500...........那要写多少段啊,太麻烦了,所以有没有什么更简约的办法,实现只编辑一个画面,通过程序刷新输入输出状态????
描述:程序

网友A:
运用变址寄存器!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编程方法和思路吗???
程序里我已经做了一部分了,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