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各位大哥,我用的是三菱PLC FX2N-32MR的。我的输出端Y4到Y7接的是最大为24伏的用电器,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想让用电器能够被使用。
是不是我把COM1接到输入端的24伏接线柱这里,然后Y4到Y7接用电器的一端(正极),另一端(负极)接地呢?
输入端有两个接线柱,一个上面显示24V,一个显示接地。
不知道我这样接对不对?会不会烧坏PLC?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DC24V是PLC内部供电电源,+24V就是正极,COM就是负极,OK?

网友B:
    我的理解:输入端子排上的24+电源,是供输入信号用的(未用的话则留空),容量不大;有接地符号的端子, 是供抗干扰接地用的(不是24+地)。
    所以,输出需另接电源。

    另请问楼主: FX2N-32MR的输出端子排,Y0~Y3的公共端子,标的是COM0还是COM1?也就是公共端子的编号,是从0开始的,还是从1开始的。
    刚刚我翻“使用手册”,是从COM1开始的,我从理解上,似乎应从COM0开始。

网友C:
负端不能接地

网友D:
楼主仔细看看使用手册 R是继电器输出 接AC220V用的

网友E:
mr 可以 24V   ,输出 习惯把com 串接 0v

楼主:
有点乱。。。。
我的使用手册为什么全是说PLC编程的。。。。。大家谁有接线的手册??
我的输出端是有COM0和COM1的,所以我Y4到Y7是归COM1的。
按照楼上的几位说法,如果我Y4到Y7要接最带24伏的用电器,我应该要怎么练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点乱。。。。
我的使用手册为什么全是说PLC编程的。。。。。大家谁有接线的手册??
我的输出端是有COM0和COM1的,所以我Y4到Y7是归COM1的。
按照楼上的几位说法,如果我Y4到Y7要接最带24伏的用电器,我应该要怎么练呢??

负载电源要另外供给
楼主在开始贴中说“是不是我把COM1接到输入端的24伏接线柱这里”,这里的24V就是PLC自带的DC24V电源
话又说回来,即便是接PLC自带的DC24V(给传感器或小的文本显示器等等供电的),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电源容量很有限。
所以楼主若Y4到Y7接DC24V的负载,比方说继电器,指示灯之类的,此时你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取24V电源,同一个COM点下带的输出,必须用相同电压等级的的负载。
至于接法,你在贴中说“是不是我把COM1接到输入端的24伏接线柱这里,然后Y4到Y7接用电器的一端(正极),另一端(负极)接地呢?”这话前面部分是对的,后面错了,拿指示灯来说吧,指示灯的另一端接电源(另外供给的)的负极而不是接地!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回路啦!

网友G:
我看你还是多学学电工基础和多了解一下PLC硬件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H:
PLC用户手册上说的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电源要另外供给
楼主在开始贴中说“是不是我把COM1接到输入端的24伏接线柱这里”,这里的24V就是PLC自带的DC24V电源
话又说回来,即便是接PLC自带的DC24V(给传感器或小的文本显示器等等供电的),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电源容量很有限。
所以楼主若Y4到Y7接DC24V的负载,比方说继电器,指示灯之类的,此时你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取24V电源,同一个COM点下带的输出,必须用相同电压等级的的负载。

谢谢亲的解答,因为那里24伏的接口我们老是说是接三菱的一个alarm modem的,所以他说正极接在24伏上面,负极接在输入端的0伏那里,老师说这样是正确的。
按照这样来看的话,是不是只要把负极接在0伏这里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回答了呢??
对了,想问一下alarm modem的中文名称是什么??

网友I:
输入端的COM无论接24V还是0V它都是NPN的,接外接电源的24V或0V只是为了和外部电源共地
至于输出端的COM接24或0V就看你的个人习惯都无所谓
接24外部就接0V 接0V外部就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