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描述:西门子手册截图
描述:我的工程组态
我有个工程是s7-300主站通过PROFIBUS DP 总线和4个s7-200子站的EM277通讯

1#s7-200子站模块配置有5个:CPU224 14DI/10DO, EM223 8DI/8DO,EM 221 16DI,

                           EM231 4AI,EM277。共38点DI,18点DO,4路AI。

2#s7-200子站模块配置有7个:CPU224 14DI/10DO, EM 221 16DI,EM 223 16DI/16DO,

                          EM 221 16DI, EM231 4AI,EM231 4AI,EM277

                          共62点DI,26点DO,8路AI。

3#s7-200子站模块配置有6个:CPU224 14DI/10DO, EM223 8DI/8DO,EM 221 16DI,

                          EM 221 16DI, EM231 4AI,EM277

                          共54点DI,18点DO,4路AI。

4#s7-200子站模块配置有5个:CPU224 14DI/10DO, EM223 8DI/8DO,EM 221 16DI,

                          EM231 4AI,EM277

                          共38点DI,34点DO,4路AI。

请问在s7-300硬件组态时,PROFIBUS DP 总线下挂 的四个EM277的通讯方式该选什么?

西门子手册上说是根据字节数选择:8Byte out/8Bytes in,这8Byte out可有64Bit的

out,64Bit的in,这是否说明s7-300主站可读写s7-200子站的DI和DO分别是64点

而选择4Word out/4Word in 是否说明s7-300主站可读写s7-200子站的4通道AI和4通道AO

网友A:
组态什么主要是看你要交换的数量大小决定的

楼主(2009-11-01):
怎样在300中写(输出)200中的不同子站的q0.0

网友B(2010-04-03):
完成硬件组态后STEP7会随机分配每个站的I/O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