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辑四轴驱动

楼主(2009-09-23):
描述:怎样编辑四轴驱动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真在设计一款码垛机,就是对程序方面不是太懂
怎样编辑四轴驱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用什么PLC控制??还有你那图形是平面图吗??如果是平面图。这样的程序应该不是太难(只看你那平面图所猜想)!!!!

楼主:
当流水线中有成品袋过来后,机械臂会自动夹起自动放到卡板中,左右都可以放。将平面图中所示的摆放,其中隔一层反过来摆放。
共八层!

网友A:
程序可以做!具体还得要好好看看思路!!

楼主:
也就是将机械臂,自动从生产线感应到袋子后自动将其用机械爪爪其,摆动角度,放在卡板中,叠放整齐,隔一层反过来放置。基本就是这样的思路

网友A:
既然思路清晰了程序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B:
你那个速度是多少 我们公司做的面粉叠栈机 一分钟10包 一个小时600包

楼主:
是吗?
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们现在也在找这方面的供应商,总共是要五台。
当时想到是,如果买不到合适的,那就自己做
我们邮件联系怎么样
我的公司邮件地址是
losenchan@tkmold.com
公司直线电话是0755-33892937
我的名字是: 刘守胜

网友B:
视频文件以发送请查收

楼主:
请问是发送到我公司的邮件吗

网友B:
losenchan@tkmold.com
这个邮箱

网友C:
像这种搬运机械手程序不复杂的,不过就是几个信号几个点罢了。信号要和前后的设备定义好就可以了。我原来弄过KUKA公司的机械手,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是吗;能否给点建议。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