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下载的PLC程序打开办法

楼主(2009-09-23):
我是个PLC新手,下载的三菱程序都要输入工程名才能打开,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好办法直接搞定

网友A:
不太明白!CPU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新版本的软件,启动软件,直接选择文件就能打开啊。用的还是原来的老版本吧。

楼主: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52这个软件,各位高手说说是新的还是老的版本

网友C:
学习编程用啥plc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52这个软件,各位高手说说是新的还是老的版本
看样子开的安全CPU的程序,目前没办法!

网友D:
是新版本软件和电脑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