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网线的8根线分别起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联网只需三根线,其余好象没用

网友B:
1,2 线对是一个绕对;
3,6 线对是一个绕对;
4,5 线对是一个绕对;
7,8 线对是一个绕对;
实际上在10M 100M网络中,仅仅使用12 36 这四根线,1000M网络要用所有的
双绞线中4/5,7/8这四根线没有定义。而具体做线时,往往不注意接成了1、2、3、4(在前几年做NOVELL网连接10M网络时就是这样连接的,但10M网络相对而言带宽窄,连通性好,故连接成1、2、3、4也可以互访)。由于100M的高带宽,再连成1、2、3、4就不能很好地工作了。要命的是,该故障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计算机在进行连接后,网卡和集线器/交换机上的指示灯均正常点亮;有的计算机却是网卡上的指示灯正常亮,而集线器/交换机端的指示灯闪烁,从而增加了排错的难度。所以这个错误一定要高度重视。二、何为直通线缆?何为交叉线缆?

通常,我们会看到双绞线的两种常用的连接方法:直通线缆和交叉线缆。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线缆的引脚排序及适用场合。

1.直通线缆:

水晶头两端都是遵循568A或568B标准,双绞线的每组绕线是一一对应的。颜色相同的为一组绕线。直通线缆适用场合:

交换机(或集线器)UPLINK口-------------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

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计算机(终端)网卡

2. 交叉线缆:

水晶头一端遵循568A,而另一端遵循568B标准。即两个水晶头的连线交叉连接,A水晶头的1,2对应B水晶头的3,6;而A水晶头的3,6对应B水晶头的1,2。颜色相同的为一组绕线。交叉线缆适用场合:

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

计算机网卡(终端)-------------计算机网卡

网友C:
长知识,1000M的什麽时候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联网只需三根线,其余好象没用

你工控搞的时间太长了吧     你该歇歇了       你当网络是232通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