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更新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问那位高手告知一下旧型号HITECH触摸屏程序(PWS1720),怎么样才能下载到新型号的HITECH触摸屏(PWS6600)中使用,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用PWS6600前一个版本的编辑软件,将原PWS1720介面程序转换成新版本可读取的文件,最后用最新的编辑软件将PWS1720介面型号转换成PWS6600型号,再下载到PWS6600触摸屏,就可以(在型号转换后,有部分的元件变了颜色,只须略作修改就行)。
PW6600与PWS1720传输数据线是不同的,需要按说明书的接线图接线,或直接购买1条数据传输线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1楼回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PWS1720的屏里上载程序后不知到怎么转换文件,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B:
上载后是不能再编辑的,你只能有原程序才可以转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