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位元件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教一下,FX系列是不是不可以把字元件当成位元件使用

网友A:
那要看你怎样用,如果是像Q系列那样用是不可以的,如: D10.2 这样写是不正确的
但你可以这样 如: MOV D10 K4M10 执行这条指令后
M10 = D10.0
M11= D10.1
M12= D10.2
..............
M15= D10.15

网友B:
可以把字转换为位,mov k10 d10 mov d10 k2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