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在三菱PLC编程中怎么建立子程序

楼主(2009-09-23):
在三菱PLC编程中怎么建立子程序,然后怎么调用子程序。谢谢!!!

网友A:
------FEND 主程序结束
子程序
---CJ

楼主:
能不能给我画一个简单的梯形图,来说明建立子程序的过程和怎么调用子程序。谢谢了!!!

网友B: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CALL P0 这才是子程序调用指令
而 CJ P0 是程序跳转指令
这两条指令的士用法是不一样,请注意
详细请参考FX编程手册的150页至156页,如果不明白加我QQ , 1134916091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2010-05-06):
调用条件。。。CALL P0
。。。
。。。
主程结束。。。FEND
子程开始。。。P0
。。。
子程结束。。。SRET
程序结束。。。END

网友F:
同意7楼的

网友G:
应该是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