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PLC型号C200HG,刚开始学,请勿怪
现在正学欧姆龙,不知道地址怎么分配的
比如,外部输入线号12.01    15 .03        输出50.03      20.12
是按模块所在位置来分配的还是什么规则,
请解答,谢谢

网友A:
放弃/学CJ系列

网友B:
OMRON PLC手册里面分得很清楚的  你这个型号我没用过 不过OMRON一般是这样分的 00.00是输入端的开始 10.00是输出的开始
比如输入模块第一块就是00.00—00.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MRON PLC手册里面分得很清楚的  你这个型号我没用过 不过OMRON一般是这样分的 00.00是输入端的开始 10.00是输出的开始
比如输入模块第一块就是00.00—00.15
这个说法欠妥
小型机CPM1A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中型机CJ1G则是按照I/O模块在机架上的位置来划分的

C200系列没用过,还是下载手册看看吧,绝对不会错的

网友D:
一个主机可带两个扩展,输入输出通道号由在机架上位置决定。
30通道以后就是辅助和专用继电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MRON PLC手册里面分得很清楚的  你这个型号我没用过 不过OMRON一般是这样分的 00.00是输入端的开始 10.00是输出的开始
比如输入模块第一块就是00.00—00.15

很外行的话,5通道就开始输出的多了,C系列如C40P。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找到了些东东,大概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