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E CPU42的编程电缆寻求???

楼主(2009-09-24):
欧姆龙C200HE CPU42的编程电缆两头都是九孔的编程电缆图急需【一头是连电脑九针的 另一头和连接PLC下面的通信端口】。 是否需要驱动。

网友A:
这个也要问啊,就是普通的RS232的连接线哎

网友B:
兄弟看看欧姆龙的手册啊,上面就有啊,支持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