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

楼主(2009-09-24):
请教;我在网上下载的程序样例怎么会打不开.我用的是gx-developer.7.08

网友A:
你解压没有啊?

网友A:
哦 解压后里面有两个图标 都点击过了?

网友B:
要先裝EnvMEL文件夾里的
再裝外面的
如果還是不行,可能是XP中的去的驅動沒有安裝

网友C:
应该启动软件,通过软件的打开工程选项打开程序啊,如果版本不对,会有提示的。

网友D:
做个抓图,大家看的明白。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