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问题

楼主(2009-09-24):
淘来一只LS K7M-DR10S PLC ,想利用上,下载了一个编程软件,可是怎么与PLC连接?用什么样的电缆?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那电缆线很简单!就235对325就可以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RS232 ,2.3.5连接。2.3交叉。

网友C:
还是LG厚道啊,编程电缆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