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CPU与Q172HCPU问题

楼主(2009-09-24):
最近在搞Q172HCPU这个运动控制器,其中实模式已经搞通了,但虚模式却无法运传,问了挺多人的,挺郁闷,请教论坛中的老师。我把程式放上来,让大家检查检查。
New Project.rar

网友A:
来点参考图!

楼主:
2楼daizhi:想问下你这个图是表示的什么意思,能给点提示不,软件好像很不一样啊,什么版本的,我现在虚模式那边已经搞定了,七轴可以联动了,有空常聊。

网友A:
软件MT Developer2,Q172DCPU,教学机的虚模式部分!
有空常聊!

网友B:
切到虚模式必须所有轴停止状态;然后把凸轮参数填好;最后把M2043置位就可以了。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了

楼主:
TO daizhi 教学机的??没有弄过。程式可以下载到控制器里面去吗??

楼主:
TO xinmin ,实模式跟虚模式切换问题已经搞定,但虚模式切换给实模式就没有弄过,现在刚接触这东西,不熟,请指教下。

楼主:
Q172HCPU功能很强大,但却不知怎样用,惭愧!!可悲!!

网友B:
首先确认M2001-M2008都为OFF,再把M2043置OFF就OK

网友B:
试一下 可以了吗

楼主:
可以了,我现在已经弄了六个轮子来试了,挺好的。

楼主:
想问下,如果我要弄个鸡蛋凸轮应该怎么去编这条曲线呢,谢谢

网友C:
对于三菱 MOTION来说作这样的曲线其实简单,就是行程确定后就出来了,但是,若用于实际呢就很麻烦.因为三菱MOTION的软件限制太多,就相当于作好的表格你去填就是.而不能自由由技术人员发挥.
说白了,其实Q172很差,若速度响应要很高,其实就响应不过来.不论用SFC还是用PLC去控制.MOTION控制你就把他想成是一台服务器就好理解了.而本身它也就是一台专用服务器,不同的是他是环网,而不是并网.这就是不能和真正的服务器相比的原因之一吧,我认为.呵呵,乱说的不定对哈.

楼主:
TO zhu_changqun 我在凸轮编制时,怎样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一个椭圆曲线呢。

网友C:
呵呵,我说了我是乱说的.
不过你可看一下MOTION手册的附录(V模式),上面有讲且很详细,再不行,请去看机械设计基础好啦.
总之,我的观点是,不论什么MOTIN其实都是控制SERVO运行的,如何作其轨迹,在于技术人员本身,而不在其其硬件(当然是硬件能执行前提下.)原理是一样,程式可多样化.
没别的意思.我不太懂技术,乱说的,不不定期可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