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请分析一下这个程序

网友A:
程序有误吧
从第4步开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估计Z0也没有清零吧。多分析多思考获得会更多。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原因在那个M20,你把第一行的M20常开去掉就知道了
    set M10跟RST M10现时工作,编译解释乱了
    还有INC一般没这么用的,INC Z0 ,得用个INCP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M10无法被复位,上升沿不能接通。
    将4~20这一段移到最后可解。

网友E:
    回楼上的,解不了。。
  • 下载积分:+3(sjm213) 谢谢!

网友F:
    你的这图片我怎么看不清!
    今天的努力,只为更好的明天!

网友G:
    上升沿无法实现
    ZO 和 D10 无法复位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的,解不了。。

    嗯,了解了。
    即使移上去,也因为Z0不能复位而使M20一直保持,因此M10还是一直保持ON的状态,其上升沿不会导通。

    再来的改良方案就是将M10的两个上升沿改为M20的常开点,保证Z0能够被复位即可。

楼主:
    我直想知道M10的上升沿,和M10的常开组点为什么不接通。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应该是从第一次接通X20开始后的第2个扫描周期开始才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如楼下sjm213版主所说。
    在第一次接通X20的扫描周期里,D10还是能加1的,然后就此打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直想知道M10的上升沿,和M10的常开组点为什么不接通。

    是因为程序执行完SET M10后,M10一直是ON的,接下来的M10没有从OFF到ON的过程所以其上升沿不会被导通。

网友H:
作如下改动后,D10 就自动加1,Z0在0-8之间反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