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24):
各位师傅师哥师姐们,晚上好!
感谢各位的帮助和解答,在附件中的程序是按照D/A的转换《0~4000 字转换为温度0~1200》要求。DO到D7的内 存的是变化的温度值,D20到D27内 存的是转换后得到的相应温度值。若在复位 Z 前使用M10的上升延则出错《本人在此程序中使用的是触点比较指令》,本人及同事经探讨仍未清楚原因何在!所以请求支援....
《说明一下我使用的是FX2N,GX 软件!》

网友A:
完了,怎么这又有INC Z0了,不受控制的

网友B:
出了什么错呢?说详细点啊
我看了楼主的程序,因为不太清楚你想要达到什么控制功能,所以对整个程序不好说什么,只不过在标号为42步的地方,用M10的常闭点,去RST M10,似乎不行,一旦置位了M10,M10常闭点就断开了,还如何复位M10!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是想把变送器转换后的温度值放到D20到D27中去!起初在编写程序时发现用 M10 的上升延去复位变址寄存器!可是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M10执行一次后就不能执行了《就是说Z 只复位了一次》,把这个程序里的 第一个{LD〈= K8 Z0 } 改成M10的上升延就可以发现的!

楼主:
二楼的师哥!
实在不好意思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的电脑上次中毒留下的后遗症,从电脑下到U盘的东西老师丢或是错!我都有点想换台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