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使用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24):
今天工作中发现了三菱PLC的一个问题,想和各位提一下:使用的是FX1N PLC,由AC220V供电,可是无意中发现当PLC运行中停电后4秒内立即送电,PLC内的程序仍然在照常运行,并没有因为停电而使控制停下来,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这种情况在某种时候或许会给使用者造成一定的困扰,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考虑下外围电路控制。当断电时,切断启动电路,防止瞬间来电时,PLC的再启动,具体瞬间的再启动,我也不清楚,请高手指教。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程序问题,必要保护没有

楼主:
不是外围电路问题,我觉得是PLC本身的问题,因为当PLC220V电源断掉后,PLC的电源指示,运行指示,各个输入,输出指示灯一直到三四秒后才灭,给我的感觉是它内部程序仍在继续运行,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又送电的话,它将会忽略掉这段停电过程,继续工作.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不止是PLC这样,好多用电器都这样

网友D:
里面可能有大电容在放电

楼主:
也有可能,要是象楼上所说的,那么有可能不光是三菱PLC,包括其它的PLC也都是如此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既然是停电了,不管是停1秒还是10分钟后再送电,就让它的控制运行完全停下来.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看样子,得要注意这个问题了,不然会造成重大事故

网友F:
基本同意一楼的说法,任何设计都应该考虑防止停电自启动的问题,否则可能出现机械或人身伤害。通常采取失电瞬间断开plc主电源、控制电源,断开伺服主回路,断开电机接触器释放等措施。
ygwpxq

网友G:
任何设计都应该考虑防止停电自启动的问题,否则可能出现机械或人身伤害。通常采取失电瞬间断开plc主电源、控制电源,断开伺服主回路,断开电机接触器释放等措施。设计没有按使用手册设计造成.

网友H:
因为几乎所有的AC220V供电的PLC都采用开关电源,而且其滤波电路都采用大电容,这样的结果是供电电源的波动对PLC的影响小了,断电后也就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要想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可以增加一个小继电器,当断电时继电器动作给PLC一个信号,使PLC立即复位输入输出,来电后再启动!有的PLC可以利用内部特殊继电器直接停止程序运行!

楼主:
我今天试过了,三菱FX2N系列PLC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如楼上所说的,2NPLC内有有关的特殊数据寄存器,可以设置,而FX1N系列PLC却没有这方面的设置,看来只能在外部线路上下功夫了.

网友I:
PLC,变频器,都有停电放电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停止运行,如果要防止停电再启动可以外加继电器,防止来电再启动,

网友J:
这是PLC在断电后的程序保护功能,像三菱的PLC在突然断电的时候,要过几秒就可以听到一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在这段时间内,它的程序会自动保存的,然后复位,在它还没有完全复位的情况下,也就是指示灯还没完全熄灭的时候再突然来电,PLC有可能会继续前面的动作,所以,在有危险的场所,它的启动最好是要人工操作或有相应的防止突然来电的保护措施.

网友K:
输入电源加继电器保护,还有程序也加上

网友L:
有的PLC内没有停电保护设置,因此,敬请同行注意在外围电路一定要设停电保护 ,无非加个继电器而已

网友M:
电容器里头有.放电呢,正常

网友N: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O:
我在对电路的设计中,对控制回路都加继电自保回路,只要有失压或突然断电都不会再次起动。对PLC的电源输入部分增加一个继电起动装置。

网友P:
外围加保护回路,以防这种现象出现

网友Q:
是否这样解决: 在PLC电源或输出端电源处,各加装1接触器.只有按下运运按钮时才接通.

网友R:
实在不行用程序处理M8002导通作为所有驱动的复位条件

网友S:
名 称 电池错误锁存
内 容 OFF: 无错误 ON: 错误
详细说明 锁存电池低错误.适用的CPU FX0,FX0S,FX0N除外 代 号 M8007
名 称 瞬时电源故障
内 容 OFF: 不检测 ON: 检测
详细说明 如果M8007为ON的时间小于D8008, PLC将继续运行.适用的CPU FX0,FX0S,FX0N除外 代 号 M8008
名 称 电源故障
内 容 OFF: 不检测 ON: 检测
详细说明 发生电源故障.适用的CPU FX0,FX0S,FX0N除外 代 号 M8009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请保留版权连接,转载请注明出自工控论坛,自动化论坛,搜搜工控网|中国工控自动化专业信息门户及技术网站。
http://www.sosogk.com/
,本贴地址:
http://www.sosogk.com/viewthread.php?tid=4272

网友T:
应该是PLC的电源电容效应,要确保掉电停机,可考虑用接触器控制PLC的电源,如果掉电,接触器失电而复位,就不会因为再来电重新起动.

网友U:
电容在放电,学过电子的都知道,这个时间的维持要看电容的容量多大,变频器最容易看到这种情况,我是一名学过电子技术的电工

网友V:
可以呀 ,譬如你的 电机供电接外部电源,用READLY来控制就可以了,外接加继电器实现,这样断电,运动电机既立即停止,再次来点你可以加个人为启动开关,瞬间来电也不起作用呀!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W:
那就在PLC电源上动点手脚 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的建议都看了,受益很大,谢谢

网友X:
建议从外围电路和PLC供电方面想想。

网友Y:
应该是PLC内部的问题

网友Z:
应该是程序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