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以前一直用欧姆龙,后来学了三菱,最近买了本S7-200看。

看不懂啊,特别是应用指令,传送、比较、移位,每个都有十几种。

字、双字、字节、实数,头都懵。

各位指点下,那些常用?

网友A:
三菱同样有字节  K2M0  字 D0 实数 D0,D1

你玩得不精,学任何一种都等于从头开始。

现去学点基本理论,别连字,双字等这样走遍天下都一样的东西去怪罪于西门子的难学。

Best Regards

楼主:
字、双字、字节等我知道什么意思,
在欧姆龙里就是位、通道、、
问题是相比指令太多

网友B:
指令多,用到了才方便嘛。要不你还要自己想办法进行转换、处理。。。。

网友A:
指令多?能多得过欧姆龙?

连个ALP指令都没有,什么都要靠自己写,看看西门子S7-300,所有算送指令一个mOV就解决,西门子的指令实在太少才对,第一次听到说西门子的指令多。

Best Regards

网友C:
主要是楼主习惯了亚洲这边的日系等编程习惯,转而接触到了欧系的PLC,在习惯方面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