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DB8中S5time的类型

楼主(2009-09-24):
请问前辈们,在db8块中,S5time的类型都是按照默认值设置为10毫秒,请问怎么改变类型,改成1秒类型?谢谢
shi yan.rar

网友A:
S5Time数据类型的第12,13位决定时基 。
参看你的LAD 或者STL 手册中定时器部分。
Best Regards

楼主:
假如新建个定时器,在预置时间值写上2H22M44S,其S5time的类型会自动变为10秒时基的值吗?我是这个意思

楼主:
2H22M44S已经超过了100毫秒时基最大表示范围,会不会自动变成10秒时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