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肯(SANKEN)SAMCO-i变频器不能自动切断工频

楼主(2009-09-24):
两台泵,压力正常下变频运行良好,系统压力下降后就启动另一台泵工频运行,当压力达到设定值后那台工频泵不能切断。直至显示过流保护停机。用SAMCO-i 11KW变频器配SWS供水控制基板。请老师们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找控制部分呀,看看电路如何设计的。变频器肯定没有启动信号。当然不工作了。估计压力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在低压力的时候能够切换成工频,那就是说这半边没问题,问题在于你的额定压力的传感器或设置,到正常压力后变频器有没有接到信号?还是已经接收到信号了,变频器本身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