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指令

楼主(2009-09-25):
初接触欧姆龙,看一段程序中有这一段
P-0N--------------------------------------------------------------------------MOV (21)
DM600
250,251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DM600 DM 601的值是多少

网友A:
250,251 通道号,其他PLC也称作IO
DM600与DM601的值取决于250,251通道的值。
Best Regards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上正解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250,251 通道号,DM600与DM601的值取决于250,251
通道的值位于编程口旁边的两个电位器就是它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路过,就是PLC一上电运行就把250通道里的数值传诵到DM601这个数据存储区,而251的传送到DM600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