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制动电阻过热

楼主(2009-09-25):
各位大侠,变频器制动电阻经常因过热而报警怎么处理?

网友A:
加减时间常数是否太短,是内制动电阻吗? 可考虑加外制动电阻。

网友B:
是呀,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负荷的惯性太大了吧,可以加制动电阻或制动模块。

网友C:
外接制动电阻,
一定要选对电阻参数

网友D:
外接制动电阻,电阻参数,变频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廷长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