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9-09-25):
各位好,请问下:上面两个程序有何区别?比如在实际的应用效果中。

网友A:
在仿真软件上运行一下就知道了,贵在实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践过了,看不出什么区别。
没区别?楼主有没有搞错,很明显的区别!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查阅一下相关指令吧!
理解了指令的含义就明白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践过了,看不出什么区别。
楼主肯定把这两个程序都写在一个程序里了啊!所以仿真时没有区别!哈哈......

网友D:
楼主确定模拟的是图示中的程序?
===========================
对于SET和RST用边沿脉冲信号与否都可保持----但在X0、X1接通顺次不同时也会有不同结果。

网友E:
当然有区别了,区别就是,左边的X1接通时Y0怎么都没有输出,右边的就不能保证了,即使X1接通,再按下X0时Y0照样输出!边沿触发只在接通那一瞬间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