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电热丝的温度达到900度左右,接线端子已经配好用的是陶瓷,但又有一个问题,怎么防止电热丝的热量传导到电线上,是不是用耐高温线啊,还是市场上有专用的电线(比如配有耐高温套管等),还有电线与端子除了用螺丝固定连接起来外,还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用焊锡丝焊把)

网友A:
看到你的贴我有点晕,不知道讲什么要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贴我有点晕,不知道讲什么要问什么

简单来讲:用哪种电线来接电热丝

网友B:
当然是高温线,接线用端子跟螺丝,锡你不怕烤化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再问下楼主,你的发热管的接线头应该是在外面吧?用高温线,加高温套管就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发热丝900多度,太高了点吧,用焊锡肯定不行了。焊锡的熔点才500多。
    把发热丝接线的端头拉直一点,这样接头就离发热源比较远了。接线用冷压线耳,高温电线和高温套管就好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发热丝900多度,太高了点吧,用焊锡肯定不行了。焊锡的熔点才500多。
    把发热丝接线的端头拉直一点,这样接头就离发热源比较远了。接线用冷压线耳,高温电线和高温套管就好了。

    同意5楼
    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用发热丝加900多度,一般的发热丝很容易烧吧这么高温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同意5楼。将发热丝拉直一些套上瓷耳再用陶瓷端子连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我平时都是用耐高温电线,用无胶线耳+螺丝接线。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将发热丝拉直一些套上瓷耳再用陶瓷端子连接

网友G:
    用耐高温电线,用无胶线耳+螺丝接线。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