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一个关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本人是三菱PLC初学者,在本站下载了“GX Developer Version 7”和“GX Simulator6-C”中文版仿真软件来辅助学习。
在用它来仿真步控制指令的时候,出现了以下情况,不知怎么处理!
希望各位大虾能帮帮我!!

楼主:
如上图所示:
图2 的语句明明是正确的,但图1梯形图所示就不正确了,程序检查的错误提示为:STL指令中有MC,MCR。

网友A:
楼主,少最后一步啊
加一条RET!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啊!!
下面是我刚刚写的一个控制指令,还是出现这样的指令。
语句指令图:
梯形图 :
还是这个现象。
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B:
输出线圈前面加上一个条件变量。

网友A:
出现什么现象呢???看看上面,不挺正常的嘛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C:
2楼的说的太对了,真是丈义

网友D:
怎么搞的前面是s1后面返回的是s0而且应该用out s0才对吧!

网友E:
看下 步进指令 有 这方面的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