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8EX-ES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9-09-25):
请大家帮帮我。FX2N-8EX-ES是什么模块。为什么接线端子没有24+ 只有S/S端子。

网友A:
欧洲市场使用的,输入的扩展模块,S/S相当于COM端之类的

网友B:
欧版的8输入扩展单元 通过 ss 端子选择源型还是漏型输入

网友C:
欧版的 利用S/S端子 可以接NPN或者PNP的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