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改编问题

楼主(2009-09-25):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因为我是在PLC上练习程序所以不知是不是把后来写好的程序直接输入到PLC而不管以前的程序?
或者是有其他的步骤?不知编程软件里的清除PLC内存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 把后来写好的程序直接输入到PLC 覆盖前面的,但需确定前面的程序已不需要,或者有备份。

楼主:
那编程软件里的清除PLC内存是什么意思?谢谢你。

网友B:
清除PLC内存可以将用户程序、内部寄存器值、PLC参数设置都清除掉,比用程序覆盖掉原来的程序更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