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於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的选购

楼主(2009-09-25):
本人最近做一个步进的项目,选用了深圳众智的驱动器,说是什么美国技术。可我做好了以后总是走不准,每次发的脉冲数是一样多但走的距离不一样。带动一个直径120MM的轴,每次驱动偏差多达1MM。怀疑是驱动器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驱动器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A:
每步的度数是多少呀,可能是失步造成的吧

楼主:
细分1200,频率3500,加减速时间100脉冲数设定70。使用相对定位指令。电机是三相的36N/M。驱动器是雷赛的。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以前做过比这小的步进没出现这问题。用的东西也是一样。

网友B:
是步进电机还没旋转完毕,下一个旋转指令又开始运行,也就是步进失步。建议用程序锁定方法,防止失步。例如:第1个步进旋转指令还没输出完设定的输出脉冲数时,禁止第2个旋转指令的运行。

网友C:
推荐北京精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