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5):
1制动电阻,
2再生电阻
3终端电阻

网友A:
你下一个变频器使用手册,那里面好像有的,

网友B:
1.制动电阻的作用: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方式,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特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电机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
2再生电阻的作用:在变频器拖动电机的系统中,电机降速和停机是通过逐渐减小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减小的瞬间,电机定子的同步转速随之下降,而由于机械惯性的原因,电机的转子转速未变。当定子同步转速小于转子转速时,转子电流的相位几乎改变了180度,电机从电动状态变为发电状态;与此同时,电机轴上的转矩变成了制动转矩,使电机的转速迅速下降,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电机再生的电能经续流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反馈到直流电路。由于直流电路的电能无法通过整流桥回馈到电网,仅靠变频器本身的电容吸收,虽然其他部分能消耗电能,但电容仍有短时间的电荷堆积,形成“泵升电压”,使直流电压升高。过高的直流电压将使各部分器件受到损害。因此,对于负载处于发电制动状态中必须采取必需的措施处理这部分再生能量,制动电阻就是将电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来从而保护设备的安全.
3.对于终端电阻,不知道你说的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是网络通信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网络通信的终端电阻作用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而设置的,是抗干扰的.
  • 下载积分:+2(zxymnp)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