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问题?

楼主(2009-09-25):
想装一个WINCC6.2学习,不知道都需要那些授权。
PLC配置为400H系列,双网冗余(以太网)。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安装完WINCC后,用授权管理器软件打开,需要的授权会有提示的。

网友B:
wincc授权打包
直接放在 AX NF ZZ文件夹里
解压覆盖也可以
AX NF ZZ.rar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2010-04-27):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