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那里有同步控制。

楼主(2009-09-25):
那里有三菱PLC控制俩台变频器。同步。有程序例更好。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什么样的同步,只要控制两台电机同步?如果只要控制两电机同步,可以不用PLC

楼主:
不要PLC。只要两台变频器控制马达。同步,

网友B:
通过2个变频器的辅助端子和参数设置就可以实现吧?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怎么个同步法啊?不清不楚的。简单的同步 你可以把主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端子0-10V 接到付变频器频率给定端子 做频率输入就行了 不过要调节一下相应的参数。